[求助] 相同模块 例化成ABC三相 给同样的输入 而输出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楼主(2015-01-23):
如题,相同模块 例化成ABC三相, 给同样的输入 而输出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让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三相中有的相输出与期望输出一致,有的相不一致。 重新下载程序,发生错误的相又会发生变化,。。。。。有点让人无

语,在此求助。

网友:
按照楼上的一些办法尝试一下 或许就有结果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收的地址或者发送的地址是不是用了department,如果用了,你调用的时候有没有把他们三个地址分开,如果没有分开,你写的都是一路的地址,当然其他的两路就感觉不能用了。查一下department这个参数,在例化的时候把参数重新拿出来赋值。A.department XXX=XXX。这样试试把。不拿出来很容易覆盖。具体你的代码是什么也没看过。感觉你的问题是覆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先是一个模块中包含发送和接收模块,然后例化成ABC三相,今天把发送和接收分开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例化的时候把参数拿出来,重新给值试试看,或者你把这两个模块起不同名字,分别调用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问题是重新下载后,输出错误的相会变,当然输出正确的相也会变,这会是什么原因?    还是先看看逻辑分析仪吧  谢谢

网友:
仿真没问题,板子有问题,时序有错的可能性大,但是48M一般不会有timing问题,除非你的组合逻辑太复杂。还是用FPGA自带的逻辑分析仪看看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仿真了,各个模块都有正确的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仿真了吗?

网友:
即使是同源时钟驱动三个一样的模块,以为逻辑内部延时,也会导致三个模块运行不同步

楼主:
回复 楼主:

   模块里面有参数,但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48M,今天又试了,把同一个信号送入到FPGA中两个相同的模块,一个有输出一个没有

网友:
时钟多少?99%的概率是低级错误。每个模块里面有没有参数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

网友:
FPGA?有没有加约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