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种verilog语言写法的实现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1-23):
在看verilog代码时,看到这样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
“ wire  a;
  assign  a=b;

一种是:
“wire  a=b;”

请教各位大神这两种写法实现出的电路一样不,有什么区别没?(我怎么感觉是一样的)

网友:
确实是一样。verilog代码风格不严谨,有很多可以简写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RTL角度看没什么区别,但是从语法,仿真的角度就有区别。

网友:
第二种写法,非新版本的LEDA checking会报warning

网友:
一样的,主要是综合出来的RTL图

网友:
一样的,看你b定义在哪里,b定义在a之前我就用wire a=b; b定义在a之后,那就用wire a; wire/reg b; assign a =b;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

网友:
不同的代码风格

网友(2015-03-12):
新版本支持wire 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