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 IR Drop图如何查看【已解决】

楼主(2015-01-23):
请问下面图如何查看,红色表示IR Drop最为严重的那么下面的数字 是什么意思 79.0  390这个表示什么

网友:
不敢很肯定 但我猜79.0之类的应该是表示IR drop有79.0mV 390表示有390个区域有这么多的IR drop, 具体一个区域是多大 应该在上面可以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应该就是这样 多谢啊

网友:
79是mv ,390是点数(points)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 多谢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这个好像说不通吧!!我的电压是0.7v,那怎么跑出来都1.843了呢!

网友:
另外问下,icc 中power analysis出来后power上的数值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单位是毫伏 你底下说的 没看懂什么意思 截个图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明白了!忘记看单位了。。。mv就没有问题!对了,在窗口有个选项:
max threshold。它代表的意思是否是允许范围内的压降,比如,vdd=1v,允许5%的偏差,那么
max threshold=1*0.05*1000=50mv。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差不多 就是允许显示的情况,按你上面说的设置,则在彩色图中IR Drop最为严重的是红色表示的,这个值不会超过50mv的

网友(2015-11-20):
有哪位大虾会用totem么,我要进行模拟的IR分析~~~

网友(2016-06-06):
最好用第三方的IR-drop分析工具分析一下,ICC里面一般比较方便看到的是静态压降。参考性有限

网友:
推荐使用芯片PI分析工具Redhawk, 可做静态和动态IR Drop分析。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

网友(2019-01-25):
回复 1# 522526tl 请问您是怎么打开这个IR_DROP的。我在ICC里面没找到打开位置。谢谢了 ~~~

网友(2019-02-25):
回复 网友E:

   preroute->power_net_work_voltage_drop_map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或者用下面的命令做IRdrop分析:analyze_fp_rail  -nets  VDD    -power_budget  10     - voltage_supply   1.2      - pad_masters{VDD:SVDD.FRAM VSS:SVSS.FRAM}

网友F(2019-04-17):
pad_masters{VDD:SVDD.FRAM VSS:SVSS.FRAM}这个可以不设吗?如果不设,怎么弄?

网友(2019-06-10):
引用 网友F:
pad_masters{VDD:SVDD.FRAM VSS:SVSS.FRAM}这个可以不设吗?如果不设,怎么弄?

换成 -use_strap_ends_as_pads

网友(2020-01-14):
Preroute – analyze power network可以分析irdr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