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问题请教

楼主(2015-01-23):
HSPICE新手初学,有几个问题不懂,想请教一下各位,版本是windows版1、我用的是WaveView查看波形,我想问一下该软件是不是有保存图片的功能,我看user guide里面有提及可以有jpeg等图片格式输出,主要是看到很多论文的仿真结果都是很漂亮的图片,如果截图,明显不专业。
2、刚刚开始学,仿真的电路比较简单,但是我发现sp文件里的语句只有nmos或者pmos和他们的W/L,没有提及所用的MOS管的参数,比如3v或者5v等,按道理说不同的管子,Vth等参数也有不同,难道这个仿真不考虑这些问题,还是这个软件也有一个库,其实调用的时候要做声明的?
3、不同的工艺库进行仿真,需要做什么说明,他才能识别我用的是什么工艺库呢?
谢谢各位

网友:
1、Waveview 中是可以打印输出波形的,格式是pdf,我之前是把pdf再截图保存
2、3是一个问题,sp文件中nmos或pmos的描述语句中是有相应的模型名,它包含在.LIB库文件中,通过模型名来实现模型参数的调用。不同的工艺库就会有相应的库文件,通过路径就可以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啊。打印pdf那个我也会,只有将就用了。库文件那个我想也确实是有的,但是我就是看那些简单的电路网表,都没有做库文件方面的声明,觉得奇怪,可能研究稍微复杂一点就会考虑这些问题吧。
还是明白了不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