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Research请教

楼主(2015-01-23):
小弟目前在做Research选题方面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首先是目前SoC的主要应用方向有哪些?(通过SoC processor实现)比如image processing, encryption等等,能否提出2-3个比较热门的研究方向,请稍具体讲一下。

第二个问题是针对第一个问题提出的每一个application,相对应的有哪些具体的processors比较适合做?(当然Cortex-M7一定比Cortex-M0+先进,但是实现具体的application或许Cortex-M0+就已足够)

太感谢了~

网友:
以arm core 为研究对象就好了,

A9,A15, A53, A57 面向高端应用,AP ,用在手机里面,基站里,
M3,M4, M0 用在mcu里面,低端应用

网友(2015-06-12):
要看你的運用是哪方面的....

以一般SOC的應用來說...  ARM 是大宗....
假若是低功耗的運用的話....有些是拿MCU來做

网友(2016-07-26):
Want to as 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