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电流镜

楼主(2015-01-24):
在拉扎维的书上,电流源的复制一般都是栅源直接接相同电位就好了。
可是,在目前见过的一些电流镜电路中,第一路电流与后面的几路(都是共源共栅结构)的栅极之间都要加一个常开的mos管,而且一般都是倒比管,求问这个倒比管的存在有什么用处?O(∩_∩)O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个管子也不是常见的MOS电容接法啊。怎样起到滤波作用的?如果管子没有完全导通的情况下,有时候还会使得后级电流镜的栅源电压与第一级不相等。还请详细回答一下。O(∩_∩)O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效大电阻。

楼主:
求高手再指点下。

网友:
做电阻用吧

网友:
MOS电容做电容用
倒比管做电阻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来个图吧,貌似一般是做大电阻用

网友:
dummy。w一般取1um或最小尺寸,L和电流镜的相同。

--------------------------------------------------------------------------------
如果电流来源处的各级偏置电压外接IOpin,则起保护gate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那个NMOS管就跟图里面那个电阻所处位置一样,只不过mos的栅端接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