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FO时钟问题

楼主(2015-01-24):
FIFO一端连接AD,一端连接DSP,读的时钟和DSP时钟相连,然后由于AD没有时钟输出口而是内部时钟,麻烦问一下,就是写的时钟能不能不从AD引入,而是另外从晶振出来的,用同一频率。

网友:
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网友:
这样会比较麻烦,你还是不能解决数据和时钟的关系,即使你用的是同一频率,但不知道相位关系也不好处理,
一般AD频率都不高,AD不能输出时钟时应该可以输出其他标志信号,方便fifo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