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模拟多个线程的CPU给DUT发送激励(使用VMM)

楼主(2015-01-24):
场景:CPU通过1个interface与DUT相连,CPU有8个线程,thread id= 0~7。
            每个线程可以发送A、B、C、D4种激励,激励中包含线程号。D为必须的,发送此激励后,回收线程。
            线程并行运行,通过1个driver送给DUT。
    问题: 该如何设计这个generator呢?

   望大家多交流。

网友:
fork
  trd0;
  。。
   trd7;
join

。。。。。。trd 中包含a,b,c,d item。。。
driver get 一个是一个。。

网友:
vmm 1.2 吗?ms_scenario可以轻松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这里线程8只是个例子,要是线程再多,不可能1个个的写里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用ms_scenario怎么做的,能不能说个思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的线程代码一样,只是发出的xaction不一样:要增加就把N改了,要变量要宏自己决定
for (int i=0; i<N; i++)
  fork
    thrd
  join

网友:
回复 网友C:

  ms_scenario实际上是用来同步及管理多个scenario,将ms的channel连接到CPU的总线driver上就是了,然后在ms中执行多个scenario,根据id约束一下scenario即可。大概流程就是这样的,具体的可以查看一下官方的文档。现在转战UVM了,所以细节有点记不清了。如果用UVM的话,那就直接使用virtual sequencer来实现了,也是非常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