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转Milkyway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1-24):
用Memory Compiler 生成的lef文件,用Milkyway Environment转换成Milkyway库,将转换好的库导入ICC的时候会出现 Main Lib and Reference Lib 的冲突,有人知道该怎么解决吗?
我生成Milkyway库的时候用的是SMIC130库中的sc7_tech.lef作为Tech LEF FILES ,将MC生成的ram.vclef作为CELL LEF FILES,没有用map文件。如果加入库中提供的tech.map的话在生成库的时候就会报错。

网友:
不需要map,直接read_lef  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Memory compiler生成的RAM.vclef和fab给的tech.lef生成了Milkyway,然后在ICC中用fab给的tf文件,结果出错显示  Reference Library Inconsistent with main Library, 难道是两个后缀不同的tech文件的定义不同吗?一个是lef后缀,一个是tf后缀,这两个文件是在一个压缩包里的。

网友(2017-06-24):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