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在floorplan做了在placement删掉了

楼主(2015-01-24):
请大神门看看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跑一个很小design的flow,其中high fanout除了clk之外就是rst_n
在做floorplan的时候我执行了optimize_fp_timing -hfs_only,用all_fanout -from rst_n -only -flat看到工具确实加了buffer
但是在placement时应该会做ahfs,做完之后all_fanout -from rst_n -only -flat看到工具把加的buffer删除了,也就是rst_n后没有带任何buffer直接连到ff的rst端,我报了从rst_n 到不同ff的rst pin延时不一样,这是有问题的,请问大神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做过remove buffer tree这个动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您好,感谢您的回答,我不知道您指的remove buff tree是我自己run了其他的命令导致做好的rst_n的buff tree删掉了,还是工具自己把buff tree拿掉了,我不记得我在common_cts_settings_icc.tcl有没有设置buff tree的命令,如果设置了,可能只是针对clock tree的比如remove_clock_tree之类的命令,我明天再确认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