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 buffer设计

楼主(2015-01-25):
想做一个45GHz VCO用的buffer,VCO后面接ILFD ,想知道VCO和ILFD之间能否直接相接?还是需要接个buffer效果会好一点?还有VCO输出信号想拉到片外测试的话,是不是也需要接个buffer?

楼主:
基于SMIC 0.13的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SMIC 0.13  能做45G???

网友:
加油 但是想问下smic工艺的ft能响应45G?

网友(2015-04-25):
0.13做45G还是可以的,不过功耗会很大吧,性能也不会太好的。学校做?公司的话建议上65。
两级间最好加上buffer,隔离好。

网友(2017-12-28):
回复 网友A:

   大神 你们怎么知道130nm做vco功耗大呢? 不同工艺宽长比可以是个定值啊 I应该就差不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猜的吧。

网友(2019-03-15):
两级之间还是得接个buffer,隔离好,防止后级影响VCO

网友:
你尺寸大,面积大,寄生电容大,状态变化时需要的电荷量自然就多,功耗自然就大,这不是常识吗

网友:
0.13um的FT多大?45G? 你确定不是开玩笑吧?

网友:
多少工艺  速度多快就差不多如此 ,  . 楼上都说请用 65nm.
IEEE
=> A 23.67-to-45-GHz wide tuning range dual VCO with phase noise enhancement in 90-nm CMOS technology

问下目前做 60~77GHz 雷达是否都 28~40nm工艺

网友(2019-10-25):
SMIC .13um  做45G!     建议换90nm 或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