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仿真,tstab值的设定

楼主(2015-01-25):
最近进行VCXO的PSS仿真,发现当tstab的值不同时,仿真结果不同,不知道为什?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tstab=1m,1.5m,2m时,仿真结果如图

网友:
调到某个值之后,仿真结果保持一致,那么这个tstab就比较合理了。

网友:
建议先看看trans仿真的频率变化。

网友A:
先看下你的频率变化范围,<0.01MHz?这么小的范围先不说tstab设置是否准确。即便仿真精度也不见的够。
而且这个时候Kvco非常小。这种vco我不是很清楚有什么特殊用处。从直觉来讲这个时候处于vco控制饱和状态是不会用的。

一般tstab设置的时间只要能保证所有的仿真点时vco都输出稳定就可以。一般pss出的更多的问题是不收敛也就是tstab时间不够,这个时候vco输出f还不稳定,无法计算pss值。

网友B(2021-04-11):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你的频率变化范围,

多谢前辈的解释,tstab的设置原来这么重要,难怪之前PSS仿真都是曲线有好多跳跃点,,,

网友C(2022-09-15):
引用 网友B:
多谢前辈的解释,tstab的设置原来这么重要,难怪之前PSS仿真都是曲线有好多跳跃点,,, ...

您好。我是小白一枚,想请教一下tstb在哪里设置,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D(2023-11-01):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是小白一枚,想请教一下tstb在哪里设置,可以分享一下吗?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

好像就是pss仿真界面下面有一个设置时间的参数,tstab其实是有显示的,但是因为太长了,被遮住了。

网友(2024-01-31):
引用 网友E:
好像就是pss仿真界面下面有一个设置时间的参数,tstab其实是有显示的,但是因为太长了,被遮住了。
...

你好,这个tstab设置多少合适呀,一直报错说然我设置合适的tstab值,pss不能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