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求和带隙基准PSRR怎么提高

楼主(2015-01-25):
我带隙基准中的放大器采用的是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单独测放大器的PSRR大概在60DB左右,增益在55dB左右。采用电流求和模式构建的带隙基准电路,测出来带隙的PSRR才18dB,怎么提高带隙基准的PSRR啊。。。 是什么问题才使带隙的PSRR这么低呢?

楼主:
菜鸟一枚,向各位大神求教求教~

网友:
估计偏置点都不对了吧,加cap

网友:
你的三极管个数都是1吗?

网友:
R8,R9怎么都接到V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极管个数是1  7  1

楼主:
回复 网友B:

    R8R9是为了二阶温度补偿才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MOS管都工作在饱和区啊,这个没问题~

网友:
你说的是DC PSRR吗?请问电源电压多少?如果是DC PSRR,应该设计有问题,仿真PSRR多少? 我认为在测试时你的 BG 好像就没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电源电压是1.8V  带隙输出电压是1.2V  我测量PSRR就是在电源电压vdd上加了一个小信号量acm为1v  在带隙输出端交流仿真测出PSRR. 大约为18DB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阶温度补偿是这么接的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高电流镜阻抗,电源对输出的影响就是输出的电流镜阻抗和电阻的分压关系,现在你DC的psR都这么低,还不到加电容的时候,先提高电流镜的L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指点!  明天我试试看! 可能是这个工艺的问题,现在用的折叠栅放大器增益就只有60DB.,也是PSRR这么低的原因,但才18DB低的有点离谱啊。。。我想用二级的放大器,又怕相位裕度太低,稳定性不够。苦恼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 运放电路什么样子的? 运放的PSRR多少? 管子PM0/1/2/3是否在饱和区呢,L可以加大点试试。

网友:
你是测试还是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vout在环路外面,你调节运放增益效果不大,还是从电流源着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真的很需要~ 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和我用一样电流求和模型的带隙基准结构,文章中对于带隙PSRR的计算公式如图所示,图中计算结果表明低频下,带隙基准的PSRR主要由运放增益决定。他采用的结构和我的一样,似乎运放增益是PSRR很重要的因素。您帮我看看呗~ 谢谢啦,感激不尽!!  (他推导中的A、B点应该是电路图中的X、Y点)  论文是:基于40nm工艺的CMOS带隙基准源研究与设计

公式推导

公式推导

电流求和带隙结构

电流求和带隙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仿真结果对吧。我认为不是调什么参数能解决的,感觉是电路没有正常工作,即使你的电流源L 很小PSR也不止这些。建议在AC仿真时,看看DC,你可以贴张DC point 的图吗?

网友:
1.8V电压,输出1.2V,不建议用current model 结构。这种是用在低电压情况下。

网友:
PSSR 方针结果好象不正确。。。

一般是高pssr @ low freq, 然后 roll-off  as freq increases...

网友:
肯定是simulation setup搞错了。这个结构不可能只有18db pssr. 在地频率至少了会有40-50 db, typical case.

你的电源1.8v,输出1.2伏,其实可以cascode结构来增加pssr. 但有可能在corner的时候不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工作点都是没问题的,管子都能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PSRR这么低,我的PSRR仿真时就是在电源电压下加一个acm为1V的小信号,交流仿真输出点Vout的AC特性。然后我把放大器改成了二级的结构,增益大概80多DB,放大器的PSRR也能达到80DB。把这个放大器用于带隙中,我设置了两个电源:一个VDD给放大器供电;一个VSS给带隙电路除了放大器部分供电。分别对两个电源VDD、VSS加小信号,仿真PSRR。发现放大器电源电压VDD有扰动时PSRR能达到75dB,其他电路的供电电压VSS有扰动时PSRR只有不到20dB。也就是我的带隙基准的PSRR小和放大器的增益关系不大,主要是外部电路的问题,我按上面几位吧友说的增加了带隙管子的L,PSRR改变的也不是很明显。。。  好苦恼。。。

电路图其中电源分别为VDD、VSS

电路图其中电源分别为VDD、VSS

放大器电源电压VDD加小信号时PSRR

放大器电源电压VDD加小信号时PSRR

带隙电源电压VSS加小信号时PSRR

带隙电源电压VSS加小信号时PSRR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神你说的还真对。。。我今天把运放改成2级的,增益85DB,结果PSRR还是没什么变化,就是外围电路的问题。但我按您说的增大了那几个管子的L,PSRR有一点上升,但是还是才到20DB。增大管子的L时是不是W也增大,保证W/L不变的啊?我是这么增大L的。。。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向大神求助。。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把电源电压设为1.6V,看看输出还是1.2V吧。建议把Opamp里的电源做为PIN引出来。

网友:
等等,你怎么有两个电源?看PSRR你该把运放和BG电源接一起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在上面24楼解释了为啥两个电源,你看看~~

网友:
把输出级的电流降一下会有效果吗?

网友:
①你还是把amplifier电路也给出来吧
②DC PSR这么差,直接DC仿真,扫描电源电压vdd(比如1到2.5V),看输出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G:

    PSRR特性差,线性调整率当然差啦,它俩是有关系的~  所以知道PSRR上去了,线性调整率自然就好了!

网友:
   看DC更容易看出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psrr和线性调整没5毛钱关系

网友:
psrr和线性调整没5毛钱关系
引用 网友H:

   还是有一点点相关性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他公式推导的没错但是没考虑沟道调制,你输出在环路外面,M1,M2的状态运放管的了,M3的可管不了,你把M3的沟道电阻ro画上就马上明白了。M3的gm产生的电流是运放控制,但是ro和R3串在vdd下面,假设gm的电流保证了vref不变,那么实际就是delta(vref)=delta(vdd)*(R3/R3+ro),所以为什么我说在运放环路外面让你调电流镜的L,你光调L不够就只能cascode。当你ro足够大了才是考虑运放gain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上这种结构psr肯定不高,你把R3移到M1或者M2的支路上就可以享受运放环路了,你1.8V的电压完全够用,人家原来论文是给sub-1V电源用的

网友:
你运放的增益还是有点低,可以提高增益来提高psrr

网友:
Piero Malcovati_"curvature-compensated BiCMOS bandgap with 1-V supply voltage"_2001

楼主:
回复 网友E:

    啊!! 谢谢你,我一直在等您的回复~ 我才刚入门,甚至入门都谈不上,对电路的理解还太肤浅,您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么?QQ或者邮箱什么都行~  以便有问题想向您请教!  不胜感激!     救命稻草,我会努力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您!!  我一直在等您的回复!!  我才刚接触模拟集成电路,有一些认识还太肤浅,真的很希望您抽出宝贵的一小点点时间帮我点拨一下~您能给我留一个联系方式么? 邮箱QQ什么都行~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ro是delta(Vds)/delta(Id)=1/LAMBDA×Id这个值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了二阶补偿不应该也是分别接在正负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

网友(2015-03-30):
回复 楼主:

   不错。灰常感谢。能把论文附上去吗?赞赞赞!!!

网友(2015-12-22):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运放的静态工作点有问题,某些管子进入线性区,楼主回来把这个帖子结案了吧,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PSRR低的呢

网友(2016-02-29):
R8和R9怎么都连接到Vn去了

网友:
帮忙顶个帖子(主要为了求信元……)

网友:
回复 楼主:

   次结构正常PSRR 40-50dB

网友(2022-04-16):
所以楼主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嘛

网友I(2022-09-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按照楼主的方法,同时增大电流镜的W和L我的PSRR够了

网友(2023-04-19):
请问那个二阶曲率补偿的电阻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把R6,R9进行扫描,但出来的比不加二阶曲率补偿的都大

网友:
电源下面再盖一层楼就好了

网友(2024-03-07):
我个人觉得不应该分两个电源,应该就给一个,因为电源的小信号不光是带隙核电路的,运放VDD对整个电路也有小信号的影响,这两个影响一个在输出接的PMOS的栅端,一个在源端,会相互抵消,但实际肯定还会有影响,但我看你两个电源只有一个给了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