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define_zrt_redundant_vias如何理解

楼主(2015-01-25):
The  following example sets the options for via replacement with double vias:
  prompt> define_zrt_redundant_vias -from_via {via1 via2} \
            -to_via_x_size {1 1} -to_via_y_size {2 2}

这是man define_zrt_redundant_vias icc中给的一个例子 这里的double vias是怎么体现的 是因为上面就有两个via,via1和via2还是因为底下的 {2 2}  我看很多参考脚本 -to_via_x_size {1 1 1 1 1} 这个里面都是设置的1,而 -to_via_y_size {2 2 2 2 2}这个里面设置的都是2  如何理解

网友:
用处不大,属于微操作命令,高级用法

网友:
它的意思是说,把一个via1,换成一个1x2 的via1的阵列,也就是两个并列的via1. (因为x是1,y是2)。对于via2 也是同理。

网友(2015-03-11):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