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提参pex得到的Netlist和calibre中管子尺寸不一致

楼主(2015-01-26):
pex之后得到的管子尺寸为10/1,m=10,但是calibre文件中只有一个10/1的管子,请问怎么处理?schemetic中是画成了10个10/1管子并联的形式,急求大神指导

网友:
可能是提取后仿参数时cellmap文件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cellmap我之前就查过 没有问题啊

网友:
四个方法提供给楼主
1、改PEX文件,改BUG
2、写脚本CADENCE SKILL
3、用HSPICE跑后仿真
4、最后下下策,手动改

网友(2015-06-03):
我遇到的问题差不多,电阻电容提的不对。刚发现。。楼住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求指点

网友(2018-07-08):
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12-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cellmap我之前就查过 没有问题啊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相同的问题,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