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仿真出错 “Module 'IBUFG' is not defined”

楼主(2015-01-26):
大家好!我在使用Modelsim进行仿真时,从 ISE 启动 Modelsim 仿真是完全正常的,但从 Modelsim 直接建立工程,进行仿真,总是提示“Module 'IBUFG' is not defined”错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使用的 Modelsim 版本是:  Modelsim SE 10.2
Xilinx 仿真库已经编译过了,而且已经加载到了 Modelsim 中。
还请大侠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用“-L LibName”参数来指定搜索库。比如:
vsim  -L simprims_ver -L unisims_ver -L unimacro_ver -L xilinxcorelib_ver work.BT1120_Interface_tf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按照你的说明执行了此命令,但命令执行失败,报错如下:

网友:
应该是管脚属性没有定义吧,或者定义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管脚属性? Modelsim 不识别 BUGF 等默认语句,和管脚属性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我从 ISE 启动仿真,是完全正常的,仿真波形也没问题,只是从 Modelsim 中建立工程,然后仿真,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你还需要xilinx仿真库下的glbl.v文件,编译后使用以下命令尝试:
vsim  -L simprims_ver -L unisims_ver -L unimacro_ver -L xilinxcorelib_ver work.BT1120_Interface_tf work.glb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cutfor 网友的回复,我按照上面的命令运行仿真后,确实能够正常启动仿真,没有报错;非常感谢你的指导!但在启动仿真以后,sim 窗口选中文件,objects 窗口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添加到 wave,也就没法看到仿真波形,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从 ISE 启动仿真,是有信号可以添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再加个参数-novopt,如下:
vsim -novopt  -L simprims_ver -L unisims_ver -L unimacro_ver -L xilinxcorelib_ver work.BT1120_Interface_tf work.glb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大神级人物,多谢指教!   如果我想默认添加某些信号到wave窗口,不用每次开启仿真后再手动添加,不知道 cutfor 有没有办法?

网友:
先手动添加要看信号。
然后把你输入过的命令和添加信号时命令框增加的那部分 保存为一个do文件。
每次仿真 do一个那个do文件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 多谢指导!

网友(2015-03-04):
顶下,工程建立的时候就把do文件做好,应该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2017-01-10):
回复 网友A:

   你好,cutfor,我按照你指导的操作,会出现一个新问题,能帮我分析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