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基准电路结构的选用?!

楼主(2015-01-26):
请问下面3种结构有些什么区别?原理我都明白,但分别什么情况下用该种结构?尤其是第一种。如何比较他们的优劣。

楼主:
自己顶个先

网友:
简单说下,仅起抛砖引玉的作用.(1)第1.2种,需要的工艺步骤比第三种多一些,因为NPN collector不是接电源的,所以即使在N substrate 工艺下也做不出,需要bicmos工艺(N+burrier,double well)才可以,优点是PSRR比较高,drive capability比较大,缺点是需要特殊工艺支持,成本比较高;
(2)第2种也需要特殊工艺支持,我个人很少用过这种结构,但是从直觉上将这种结构输出精度,面积效率会比第三种高,其他性能如PSRR应该和第三种相当,但比第一种差一些;
(3)第三种是利用最常见psubstrate工艺做的VPNPBJT,成本最低。但由于这种BJTcollector必须接地,而且模型精度一般没有专门的Bicoms高,所以这种结构的精度,PSRR-一般没有1,2高,尤其在SoC设计中要精心保护,避免基准输出受到衬底噪声干扰出现抖动。但这种结构最大的优点就是成本低,和成熟的CMOS工艺兼容,不需要额外的工艺步骤,在一般大多数应用中已经足够,所以这种结构最常见。

楼主(2015-03-08):
回复 网友A:

   领教了,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