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ystem Verilog中的结构体要怎么使用才可以看波形

楼主(2015-01-26):
如题,使用了System Verilog中的结构体,在verdi中无法看到波形,想请教下用什么方法才能看到结构体的波形

网友:
应该是看不了的,你可以把里面的数字型的变量赋给interface

网友:
应该是有选项的 verdi

网友:
如果用vcs的话,记得VPD的波形是可以做到的。具体的没有使用过。也不太建议这么用,我担心这个波形dump出来会太大了。
不过可以使用-gui界面实现单步debug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不需要调整dump波形的方法。看情况你是要对环境进行debug,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使用单步的方式来进行。vcs 的dve对UVM还有VMM的友好程度要大于verdi。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仿真用得是Vcs 2011,之前是可以看到结构体波形的;奇怪的是在声明了(包含仅是声明不使用的情况)一个这个 结构体类型 的 队列 后,所有用这个结构体定义的变量都无法看到波形了,是不是Vcs会有选项来解决这种问题?

楼主:
想到一个笨方法:声明一个和原结构体相同的新结构体类型,然后在想看结构体波形时使用 >> 流操作 将其内容移植到新结构体的对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