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nstrument amplifier(仪表放大器)

楼主(2015-01-26):
上图为提取的电路,想知道仪表放大器中OTA有什么要求?
求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high gain low noise low offs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放了一下提取的电路,似乎gain大约在100dB了,需要这么大吗?

网友:
增益足够大,可以弥补两个OP之间的mismatch引起的offset。

网友:
你是公司项目还是做课题?
西电有什么老师在搞传感器的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误差是error=offset+noise+1/Gain,要看你系统指标,比如输入信号幅度,让你error小于你LSB以下才能分辨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长,我今年刚毕业,公司做的电机驱动芯片,要用hall做位置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复,请问版主有关于IA的相关paper推荐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刷电机的hall位置开关?不错,如果能做到价格比MLX90217低1~2块,市场前景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用IA已经做烂了,现在很少有人发IA的paper了。只会有特殊结构和特殊应用的(比如超低电压),不是很实用。   实用的产品也发不了paper,不是么。看看AD623的datasheet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们参考的是MLX90287,看来学长也是做BLDC motor driver的啊 嘿嘿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做。至少目前不做。但我们做的东西与一些hall sensor存在竞争关系,所以了解一些。

网友(2015-05-04):
回复 网友B:

    melexis的90217是cam sensor吧,有这么值钱吗?便宜1-2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们公司在反MLX90287吗?什么公司?

网友:
回复 网友C:

   hall开关,市场价6块

网友D(2023-03-31):
我在做仪表放大器,但是感觉问题好多啊

网友(2023-10-16):
引用 网友D:
我在做仪表放大器,但是感觉问题好多啊

我也在做有什么好的文章推荐吗?方便的话可以加我吗?已经私信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