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恢复 layout

楼主(2015-01-26):
如题。误删了layout。但是之前跑过caibre的 lvs ,请问如何恢复layot, layout的格式是cdb的。我在calibre跑完lvs的文件中,没有找到对应cdb格式。在svdb和db文件夹中没有?求助大神

网友:
跑過 calibre 應該有 gds
找出 gds stream 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找到了*.calibre.db 是layout的格式,但是不知道怎么还过去,我直接copy过去 改成layout.cdb  在virtuso中无法显示,是不是还差些什么。gds我倒是没有找到

网友:
calibre能恢复layout么,runlvs时除了gds和rule,其它的东西都是lvs的结果

网友:
calibre跑LVS转出来的数据恢复回去 可能就是一层一层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也比重新画好啊,能分享一下 怎么做的吗 谢谢了

网友:
你的LIB有什么系统备份策略么?找IT试试看能不能把之前备份的LIB找回来。

网友:
要用 stream in  gds 的方式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要用 stream in  gds 的方式

网友:
*.calibre.db 就是gds吧,用重新streamin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搞定了

网友:
cdb是神马?

网友:
8楼说得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libre跑完lvs不用导出gds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通常是 先跑出 gds , 再跑 calibre lvs 的
  有些操作介面 會 同時 操作
  所以 你不會 看到 跑出 gds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是恭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磁盘阵列有最近几个时间点的备份。

网友(2016-11-28):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恭喜楼主!
我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