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artan6 srio的问题

楼主(2015-01-26):
最近项目用到spartan6-150T,
需要使用4组rapidio,
使用xilinx自带的srio  ipcore  v5.6,
但是发现只能用0通道的两组,
1通道的两组用不了(X0Y1,X1Y1),
改了底层的gtp_wrapper_tile.v也无济于事,
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猜测哈。你是不是配置的1X模式哦。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1通道的时钟没有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1x模式,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时钟是有的,现在有点怀疑是license的权限没有开放通道1,不知道有人用过通道1吗?

网友:
好像是X0Y0和X1Y0是两个组的lan0,也就是你配置1X的时候,用的这两组,应该不能单独配置4个X1吧,或许可以配置为两个X2和一个X4。

楼主:
    X2肯定是不行了,X4必须4个捆绑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