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_TO_AHB

楼主(2015-01-26):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谁有AHB到AHB桥的设计好的思路,提供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点对点不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两个异步AHB总线之间的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点对点好像不行,因为两个总线之间的时钟是异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因为俩个总线之间的时钟是异步的。

网友:
這個bridge的功能市單存點對點的對接嗎?
還是你是需要一個2port的ahb dma 呢?

网友(2015-08-20):
h2h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