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verify_lvs检查出来open nets 如何处理

楼主(2015-01-26):
请问下,icc中用verify_lvs 检查出来4条net是open的。即:Total OPEN Nets are 4.然后用 :remove_route_by_type -signal_detail_route -nets {nets_name}

route_zrt_eco
              route_opt -incremental -area_recovery -effort high
只能修掉一个open net,连续执行世三次 剩下的三个还是不行  请问这个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上图一张, 可以看到这个cell中 选中的pin没有通过via和其他metal连接起来,它左边那个pin是通过via和其他金属连接起来的,所以报错世,请问有什么办法或者命令可以就行修改吗

网友:
output pins float是正常的,

楼主:
恩 但我在这几个direction都是 in 啊 不知道该怎么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大 但我在这几个direction都是 in 啊 不知道该怎么整

网友:
route_zrt_eco 啊,继续

网友:
貌似此处的pin太多,congestion过大啊

网友:
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这个命令用了三次 还是解决不了 次数要加大吗?

网友(2015-12-30):
我认为是太congestion,不能出来!

网友:
曾经遇到过,基本就是仔细看再仔细看route——type,有signal和clock的什么什么的,反正不一样,统一设置一下那几条再eco-ro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