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斜坡ADC的Matlab/Simulink建模问题

楼主(2015-01-26):
本人因为论文需要,要借助Simulink搭一个单斜坡ADC的模型,仿真各个子模块对ADC性能的影响。看了一个坛友共享的PipelineADC模型,改了改,大概的结构图在这儿:
     原理是每个斜坡开始的瞬间复位计数器、采输入正弦波,然后跟斜坡比较,当斜坡大于采样的电压时生成脉冲,脉冲将当前计数器的值寄存;当下一个斜坡来时,将刚刚寄存的值再读到另一个寄存器,再通过DAC转换,用Matlab处理。所有的模型都是理想的,没有带误差。
      为了对比,我在采样保持后面还接了一个理想的量化器。仿了半天之后问题来了,ADC的输出和理想的量化器输出看上去差不多,可是频谱却很差,ENOB才2bit,INL最大有13。我和费解,觉得模型的动作过程很简单,不应该有问题啊...而参考的流水线ADC的输出和理想量化器输出有出入,各种参数却还不错。

上面列表左边一列是斜坡ADC的输出值,右边一列是理想量化器的;FFT那边差的那个是ADC的。。。求大神指点。我的想法是,会不会是这种结构的问题,因为“截住”的计数器的值只能是往后的,所以误差是一个“方向”。FFT分析较差又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FFT差,代表的物理或者电学意义是什么,求解。。。

网友(2017-02-28):
小女不才    最近也在做单斜率ADC建模  附上QQ:2401304808  联系电话:18862803750  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到兄台最后登录的时间   斗胆跟您要个qq   请教single-slope ADC的建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求教您计数器状态机是怎么考虑的,求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你好。单纯的计数器控制其实很简单吧,如果不考虑有特殊应用,比如是10bit计数器,计数周期到了1023就让产生一个复位信号,把这个复位信号用寄存器shift若干个周期,再重新计数,不就可以了么。如果有其他应用,建议你先把时序画出来,有时序了再拿verilog一写,仿真跑跑,综合成RTL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   你解释的很清楚
    我做的单斜率ADC,用的二进制同步计数器,计数器包含清零端,CLK输入端,3位输出端;计数器能够满足循环计数,比较器的输出信号作为锁存器的使能信号,但是动态输入的时候只能满足部分编码的正确输出。结构图和动态仿真图如下所示:我觉得也是计数器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调整。

网友:
回复 楼主:

{3bit二进制计数器的行为级}     {计数器输出}
    不好意思又打扰你了,我也是要做单斜率ADC先进行了ADC的建模,但是发现计数器只能up和清零,最终导致编码错误。
我采用的就是简单的二进制编码,不知道我哪里出问题了。还希望您百忙中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长,你能把你的模型借我参考下吗,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逻辑模块总是编码错误。QQ:2401304808   电话:18862803750

网友:
回复 楼主:

    计数器可以循环计数,但是锁存器锁存后编码错误。搞好久了就是想不通里面为什么错误,希望借鉴学长的模型参考一下,QQ邮箱:2401304808@qq.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同学单斜率ADC的模型,重酬!发现搭建好久还是没能把问题解决。

网友(2017-03-31):
回复 楼主:

    你好!对于单斜率的ADC,计数器用的递增计数器,按照你的提示,二进制计数后计满后送到移位寄存器再进行计数这样可以保证数字部分编码正确吗?感觉自己好愚钝,卡在这个胡同了好久了,结构模型只能满足静态下的基本仿真。求您的模型参考借鉴下:2401304808@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原来搞的模型都过了好多年了,当时也是瞎搞搞,你拿去研究研究吧,我也是拿别人的PipelineADC改的,有错误就指出来另外,我是LZ的小号

网友(2017-05-08):
对于pp adc的建模怎么建?我还在摸索中欢迎一起学习呀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单斜式ADC,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7-07-24):
正在學習這方面的東西 感謝樓主了!

网友(2017-11-05):
回复 网友A:

您的斜坡AD做的如何了,现在我也要开始做这个了

网友(2024-05-18):
谢谢楼主啊,感觉ADC的simulink建模这方面资料还是太少了

网友(2024-07-09):
我拿你发的压缩包的单斜adc看了一下,计数器没有用到10位,即使用9位设置的也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