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仿真如何修改simulation目录

楼主(2015-01-26):
虚拟机磁盘太小,仿真文件太大放不下,自己拓展了一下。但是从schematic启动ADE时,每次要修改simulation目录,请问如何设置默认目录,免得麻烦

网友:
setup -> simulator/directory/host -> Project Directory

网友:
好吧,设置默认目录,看错了。可以在.cdsinit里加,具体暂时想不起了。。

网友:
Add to .cdsenv:

  1. asimenv.startup  projectDir   string   "your_path"

网友:
or add to .cdsinit:

  1. envSetVal( "asimenv.startup" "projectDir" 'string "your_path"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

网友(2015-11-05):
这个修改虚拟机就好!

网友(2017-05-01):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0-04-25):
有个现象比较奇怪,如果是用shared folder来当simulation folder用,ADE只能运行1次simulation,下次就一直报错:another simulation is running ........, 必须手动退出virtuoso,把simulation里的东西都清掉,才能再重复,不知是因为权限不够还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ln -s <你期望存放simulation数据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