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linux系统的命令

楼主(2015-01-26):
请问各位大神,写什么样的脚本能让输入cd命令后自动会执行ls命令

网友:
多发点资料

网友:
alias cd='cd;ls'

网友:
顶楼上,好简单的样子

网友:
设置auto completion会更加方便

# setup file completion to give exact match on double tab, and to
# give a list if ambiguous
set recexact
set autolist=ambiguous

所以 'cd 空格 tab tab' 就相当于ls了

网友(2015-03-12):
回复 网友A:

顶~

网友(2015-05-08):
顶了,不过还是不要偷懒

网友(2018-05-17):
alias cd 'cd \!*;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