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TL中clk模块插入库文件

楼主(2015-01-26):
在RTL里面看见了很多在 clk模块中,对

CLKBUFX4M clkadc_buf (.A(clk_div_8_temp),.Y(clk_27m_div_8));
CLKINVX4M clk_adc_inv (.A(clk_div_8_temp),.Y(clk_div_8_temp_inv));
CLKMX2X4M clk_adc_mux (.A(clk_27m_div_8), .B(clk_div_8_temp_inv), .S0(clk_invert), .Y(clk));

这种通过库来进行时钟的转换是为了什么?
有什么好处?
不用这些库纯Verilog也能做到同样的功能么?

网友:
在RTL中插入库单元,在综合中应该要dont touch的,是防止综合工具用一个随便的buffer或者INV单元来替代了。专用的时钟单元需要其有非常强的驱动能力,不是一般的buffer能做到的。

网友:
CRG定制
主要是为了保证die内时钟质量

专用时钟器件的上升沿、下降沿transation特性要好

对于时钟jitter、占空比等性能参数的影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