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中差分时钟的一个原理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1-26):
在看FPGA器件手册的时候,看到了“差分时钟”,然后网上查了查,说这个差分时钟比较适合高速逻辑器件,所以就想问问各位大神,这个“差分时钟”为什么就比较适合于高速逻辑器件呢?   这个“差分时钟”和“单端时钟”会有什么区别呢?
本人只是个搞数字前段验证的,所以可能对有关与模拟的东东不太懂呢~就想知道下简单的原理
求大神们多多指点哈~

网友:
信号被放大了。

网友:
差分时钟幅度低,对电路的干扰比较小

网友:
可以搜索下差分信号的作用,一般消除共模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