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EL脚本如何挂载到原理图和布线图中?

楼主(2015-01-26):
AEL脚本如何挂载到原理图和布线图中?

请看这个例子:

Swept Optimization/Simulation

Location (in ADS 2011+)HPEESOF_DIR/examples/KC_Examples/swept_optimization_wrk

1sweptopt2/sweptopt3之间貌似原理图没有差别,但仿真结果不同,应该是挂载的AEL不同造成的,没有找到哪里显示挂载了AEL。

2sweptopt2/ sweptopt3 如何自动调用了swept_opt_2.ael/3.ael

在Command Line中可以看到调用记录,但是在主面板的manage中,看不到调用了这些ael。

网友:
我看了一下這兩個design files, 我覺得它們沒有掛載AEL, 這兩個的差別在於
1. sweptopt2的PARAMETER SWEEP會調用Optim1, 所以它會針對三個 load impedance file(index=0,1,2)分別跑最佳化, 得出三組分別對應的最佳化值
2. sweptopt3的GOAL會調用Sweep1, 而Sweep1會調用index=0,1,2所以它會針對三個 load impedance file跑最佳化, 得出一組最佳化值
3. 第三個design file  sweptopt2_orig這個才會調用AEL script, 裡面有說明如何跑AEL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