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根据.cdl文件画电路图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5-01-26):
M2 VDD net144 hnet37 VDD PCH l=0.18u w=0.4u
M3 hnet37 pm m VDD PCH l=0.18u w=0.4u
M4 s net144 net84 VSS NCH l=0.18u w=0.58u
M5 s net135 net84 VSS NCH l=0.18u w=0.58u

pmos和nmos各个节点的排列顺序是一样的吗?

我M2的管子有没有画错?

楼主:
坐等大神~~

网友:
你可以做一下比较,类似SV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我照着M2 VDD net144 hnet37 VDD PCH l=0.18u w=0.4u画出来的pmos管有没有画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我照着M2 VDD net144 hnet37 VDD PCH l=0.18u w=0.4u画出来的pmos管有没有画错??

图片在第一楼有,我不确定D G S的顺序是不是一直都是上,左,右;p管n管是不是都是这顺序?
如果不是的话,有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
hello??还在不呢??请问你知道怎么把CDL网表导入么??直接形成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手工画的,可以直接导出原理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的,我现在正被安排做这件事儿呢,太烦了,不造有米有高手能够图文并茂的指导一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直接根据cdl文件一个一个晶体管画着,看懂那些门电路。如果可以直接转换请务必教下我,谢谢~~

网友:
以前没少干这种恶心活,基本上4端器件是漏 栅 源 衬,mos 有时候漏和源可交换,特殊的不行。最好还是导入之后慢慢的合并,需要使用s v s保证正确性。当然,熟悉电路的话整理起来会很快,手动整理200管子,估计1-2天吧,还是要了解下你整理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IC5141 IMPORT ->CDL                                                                                                    MOS管 D和S可以转换的(依据电平来区分),公司里弄电路时有时就把Pmos的D接到VDD上,但实际上市S端,D和S只是一个标识,D和S的定义其实就是载流子从S流入D。

网友:
S区和D区的定义是载流子从S流出,D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