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功率管和芯片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楼主(2015-01-26):
DC-DC中功率管和芯片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功率管是外置的,那么芯片要达到怎样的要求才能够有效驱动功率管

大神们有相关文献么

网友:
Driver要驱动POWER MOS的Cgg,通常会有turn on速度的要求,不然efficiency会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这个表格中可以读出什么信息,Cload=3300pf是那个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还有一部分表格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是驱动问题,还有一个是交叠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于驱动功率管的功耗优化这方面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在论坛搜搜

网友:
这是在讨论什么,不是很懂。

网友C:
3L的图是driver中TG和BG的驱动能力,在Cload为所要求的值时,上升和下降时间所要达到的指标;
4L的图是driver电路的逻辑控制部分,保证TG和BG之间有dead time,防止TG和BG同时导通。
实际驱动MOSFET时,不同规格的MOSFET有不同的Ciss,如果drvier的驱动能力不足,MOSFET开启和关断的动作会很慢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   有关于这方面比较好的资料推荐吗
还有一个问题麻烦你: 为什么高端管选用导通电阻小的管子,而低端管选用导通电阻大的管子。(输入电压小于20v)

有正向设计的功耗优化方法吗

网友(2015-08-01):
考虑应用条件下的占空比,如果占空比小于50%,意味底部开关开启更久,所以会设计小点的导通电阻。

网友(2022-04-05):
引用 网友C:
3L的图是driver中TG和BG的驱动能力,在Cload为所要求的值时,上升和下降时间所要达到的指标;
4L的图是driv ...

请问这个TG、BG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