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NC3滤波器中的累加器饱和溢出

楼主(2015-01-27):
sinc3抽取滤波器常用的结构是前面三级累加器,然后降频三级差分器。

这样的话累加器不管设置成多少位,最终都是会饱和导致高位溢出的吧?这对最终的结果没有影响么?自己没想清楚,请大家指教!

楼主:
求各路大神指教啊!

楼主:
借这个帖子再问个问题吧

Hspice仿真时,用.alter语句仿真工艺角。有些时候会出bug:就是有些时候用.alter仿真得到的某一个工艺角对应的结果不太好,但是单独拿出来直接仿真(不用.alter,直接改变原本网表中的库和参数值)得到的结果居然又是好的!这是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
你截取高位丢掉低位就可以了,如果位数足够,对性能的影响很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上下溢出都会弄个报错机制,说明输入范围过高过低

楼主:
问题解决了,高位的溢出对于后来的差分的结果没有影响,所以不影响最终的结果

网友(2019-07-16):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高位的溢出对于后来的差分的结果没有影响,所以不影响最终的结果 ...

为什么饱和溢出了对后续结果没有影响

网友:
保存的数据位数足够多,精度影响就小了

网友:
模运算,没有影响。
在环里面转,只要保证每次转的不会超过一整圈即可。
即原始BIT数+阶数×log2(M)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