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EDA软件的有效license如何在多个服务器上使用

楼主(2015-01-27):
各位大神,现在有一个有效的license ,如何才能实现在多个服务器上共用这个license啊?
  license那么贵,不可能一个服务器使用一个license吧?在线等,谢谢

网友:
百度floating license  node-locked license

网友:
回复 楼主:
狗狗不能用只能度娘floating license  node-locked license 可以找到你的答案

也可以直接问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求,如果一个license能再多个服务器上使用就方便了

网友:
I guess only floating license can be used simultaneously.  Node-locked license can serve one host only.

网友(2015-03-20):
就是就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