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修改memory compiler的版图信息

楼主(2015-01-27):
因为面积的问题,想修改SRAM 的standcell的版图结构,其他的部分根据standcell的版图结构也做相应的调整,请问怎么修改memory compiler的standcell的版图结构,具体需要修改什么文件呢?我用的Artisan 0.18um SRAM generator。
不改动电路结构,只是想修改下版图结构,请各位知道的大侠们帮忙给点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
打开layout直接改啊,想改compiler 本身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个个改的话,工作量比较大,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直接修改memory compiler中的standcell,然后直接导出需要的SRAM,这样不是很省事吗?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改,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改动哪些文件呀,您知道吗?

网友:
相当于修改源码,怎么可能呢,mc里的都是机密,怎么可能让你随便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