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画电路图的问题

楼主(2015-01-27):
各位,请教一下,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按照网表画电路图,给出的是这种网表,不会看,望各位指教

网友:
一个单元叫sdffsrx1,它的pin有q qn--- sn,应该是d flipflop?
下面,M(mos) 后面四位,漏 栅 源 衬,它调用的model是pch,l=---,w=---。
大抵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想再问问,如果是NCH的话,那四个的顺序还是不是漏、栅、源、衬这样的顺序。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样的,这个不是技巧活,就是力气活,记得用 s v s验证网表正确性,手动整理出的东西都要打个折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