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FSS中的反射系数S11公式与其值的范围问题

楼主(2015-01-27):
HFSS仿真中,S11图形结果取值从-20dB到10dB,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S11超过0dB说明有负阻,不过你是hfss仿真说明都是无源器件,不应该出现这个错误。说明是你hfss仿真设置有问题,记得在这里还是水木回答过你,port阻抗就设50,不要设复数阻抗。

网友:
应该是模型或者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