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cadence添加库时遇到问题

楼主(2015-01-27):
新建项目A下添加其它项目B文件夹下的工艺库,添加成功后,在A里边打不开工艺库device的schematic和symbol。提示找不到schematic和symbol。如何破。。

楼主:
想了想,还是报告一下。下午上班把ciw关了,然后重新打开,就可以调用了,莫非是盗版软件的原因?

网友:
不懂,我只遇到过PDK不太匹配的问题,需要转化,楼主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过,解决了就好

网友(2017-12-16):
遇到过PDK不太匹配的问题,需要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