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C读出电路设计

楼主(2015-01-27):
搭建了一个类似的读出电路,在加调制器之前,如果在阻抗变换M3的栅端输入正弦波形,一直到运放的输出都是干净正常的正弦输出波形,但是当接上调制器后,每次时钟跳变,前面电路的正弦波形也出现较大的电压毛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什么后面调制器的时钟会影响前面电路的正弦信号呢?求大神解释

网友:
敏感(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部分要用相互隔离的电源供电,即使如此,开关信号仍然会通过寄生电容耦合到信号输入端。这也是为什么必须要用差分放大。

在版图中还要考虑接地和信号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看前置运放的差分输出信号,只要该差分输出信号的毛刺很小就可以了;或者说只要前面的毛刺电压是完全对称的,就可以采用全差分结构减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对称,你看差分放大器的差模,噪声影响是共模。但是输出端也可能被影响,再根据需求配置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