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mm scenario的疑问

楼主(2015-01-27):
mcmm的scenario 就是多个Corner。125 -40 25 等等。clock  opt的set_clock_optimization_options -corner_target_skew  "scenario1:max 0.3  scenario2:min 0.05"  scenario1的max corner的skew为0.3  scenario2 的min corner的skew为0.05  ,每个scenario又分为min 和max的corner ,这个怎么理解呢?求助大神

网友:
max,min主要是针对setup,hold timing check来说的,
一般来说-max就是report_timing  :  查最差的setup time,
-min就是report_timing -delay min  : 查最差的hold time,

每个scenario 都有-max,-mi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大回复。scenario1:max 0.3  解释为scenario1 在做setup检查的时候,skew做到0.3     scenario2:min 0.05解释为scenario2做hold检查 的时候 skew做到0.05 ,对吧?

网友:
cts搞这么复杂干啥, 就一个func_max scenario就行了

max 下skew做的小, min下更不必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在func下面做好所有scenario的cts,然后再load mcmm.tcl  做clock_opt -only_psyn就ok了,谢谢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没有必要做mcmm的cts,一次做好所有的cts 就好了,分scenario一个一个的长cts,觉得挺麻烦,再说cts跟sdc也没有啥关系

网友:
对, cts就一个scenario 或者单独创建一个cts scenario做就行了,

和corner,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