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DM带外噪声

楼主(2015-01-27):
SDM的带外噪声为什么需要滤除掉,不是对带内不会产生影响了么?

网友:
不滤掉噪声怎么处理信号

网友:
尽管sdm将噪声移动到所谓的高频处,改变的只是噪声分布,在整个噪声频带,总的噪声能量并没有减少。所以选择合适的滤波器,滤除噪声,降低总的噪声能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不滤掉后面降采样又把噪声搞进来

网友(2016-10-31):
系统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