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序问题

楼主(2015-01-27):
既然两个寄存器间的时钟偏移可以提升两个寄存器的最大时钟频率,那么如果我把两个寄存器间的时钟偏移设置非常大的化,岂不是可以使整个系统的时钟频率跑到非常高,接近于1/Thold,但总觉的这样又不对。求大神给我的误区指点。谢谢了。
二:同理如果我两个reg是多周期的话,同样可以把频率提高吗?有什么弊端呢?

网友:
同步电路工作的基础假设就是
所有的寄存器在同一个时钟沿发生跳变
即所有的寄存器都是在同一个时钟沿完成数据的更新

usefull skew的方式可以在小幅度调整时序的使用
前提是不影响前后级寄存器的时序配合
相当于挤压后级寄存器的时序收敛窗口来补充给前一级
或者是挤压前级寄存器的时序收敛窗口来补充给后一级

调整同一时钟域不同时钟叶子节点的skew
要确认从电路的功能上
前后级寄存器的行为能不能支持这样的处理
同时要考虑PR的可实现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昨天做了一个测试,将CLK用线进行了延迟,就是第一级的寄存器用Clk,那第二级的寄存器用Clkd;assign Clkd=Clk,并且设置禁止优化,查看chip plan发现Clk进入一个LE,经过LE里的LUT后给了后级的寄存器,发现Fmax确实加大了。如果我无限的级联Clk,那我此条路径不是可以跑了上10G了吗?感觉有点搞不懂。
第二个问题,我的第二个REG为什么非要在第一个时钟去采集上级的数据呢?如果我设置为第三个,整个过程还是流水的啊。只是后级的数据延迟了上级数据两个时钟,有什么不妥吗?如果我能保证后级能在第三个时钟采集到数据的话,我想提升系统频率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为什么还有FPGA能跑的最大时钟限制呢?求大神给我指点啊。

网友:
你用multi cycle确实可以提高FMAX,但是没有用,打个比方之前FMAX=100M,你一旦第2个时钟采,FMAX=200M,但是你逻辑里你需要两个时钟,最后还是100M,只是timing check的时候有点不一样,治标不治本。1楼你那个结论你不仅仅要考虑当前的setup你还要考虑之前和之后的fun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是没有理解,如果我的FMAX是100Mhz,正常情况下我发送的时候是100Mhz发送,然后100Mhz的时钟接收,如果我是multpath为2,那我200Mhz发送,200Mhz读取,只是读取到的数据比输入数据延迟了2个时钟,我代码里面还是写posedge CLK ,只是我第一个时钟不读取了,下个时钟读取第一级寄存器第一个时钟,然后再下一个时钟读取的是上级寄存器连续发送的第二个数据,那我操作的频率不就是200Mhz了吗?

网友:
对,你的操作频率就是200M了,但是那边组合逻辑大于FMAX延迟你设置了multicyc也能通过sta,但是你设计里,考虑function的时候你得对那个延迟做处理

网友:
FMAX这个概念怎么说呢,我感觉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做STA的时候能通过的最大频率,由于有些关键路径通不过的时候就说明这里组合逻辑过长,不能保证在下一个周期才到,我们做同步设计的时候都是以下一个时钟能采到这个前提下写得function。一旦这个大前提不满足了,你可以通过设multicycle来使它通过sta,但是这个时候那个大前提不满足了,你做设计写function的时候就得特别做处理

网友:
我们第一步设计的是function不考虑时序,我们做同步func的时候有个假设,下一个时钟一定能才到上个寄存器的数据。然后用sta去保证我们这个假设。当然你也可以设计得时候提出这个一种假设,我们设计中所有的采样都是在第二个沿采样,你也可以在这种假设下设计你的电路,这样你的sta约束就相当于全部加multicycle 2.这样讲也许清楚点

网友:
STA为什么一定要check下一个沿的setup而不是下第二个沿的setup是因为我们设计得时候按第一个沿采样这个假设决定的。

网友:
你不能只想STA,还要想function。骗点信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谢谢。

网友:
multicycle和推时钟树、PIPELINE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
1、pipeline方式提频

是通过将关键路径的长组合逻辑用寄存器隔离打散,变成可收敛的非关键路径(也即不再成为整个系统频率提升的短板),从而可将系统的整体工作频率提高,使所有的时序path受益

网友:
2、推时钟树

通常是在不改变系统时钟频率的情况下,对前后级寄存器之间的收敛窗口进行微调以修复时序违反的方法。对于大型设计,手工做树的工作量太大,不要妄图通过这种方式解决所有的时序违反以提高系统频率,否则会有人吐血。小范围的修timing还可以接受。

网友:
3、multicycle

在功能上,必须保证设置multicycle的路径,确实是可以多周期之后采样的,即:逻辑上不关系中间的跳变,只要最后采样时的值正确即可。

通常考虑设置multicycle,还是因为寄存器间组合逻辑太长,导致单周期无法收敛。

要么是发现vio后,分析逻辑功能发现确实不需要单周期收敛

要么就是对超长路径做了特殊的控制和处理,功能上保证可以延迟采样并保证功能正确

这实际上也是将原来的关键路径转化为非关键路径,通过multicycle约束告诉STA工具,这条路径的时序检查标准可以放松,使之不再成为关键路径,从而可以继续考虑提高系统工作频率

网友:
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还是那句话
同步电路的基础是所有的寄存器都是同沿采样,单周期收敛

所谓时序逻辑,前后级寄存器之间行为是有明确的次序

举例

reg1 -------> reg2---------->reg3

爷爷            爸爸                   孙子

reg1输出的数据,经过1个时钟周期的计算后,作为reg2的输入被寄存,同时reg2的输出被刷新,再经过一个时钟 周期后,被reg3寄存
也就是先要有爸爸,才会有儿子

所有的寄存器的CP时钟沿对齐,才能够完美的保证这种传递次序。(当然实际电路中不会完全对齐,不同寄存器时钟是有一定的skew)

reg2的时钟如果向后调1个周期以上,就是爸爸和孙子称兄道弟了,那样爷爷肯定会胃疼。

楼主好好想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写了这么多。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