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DC时序检查的时候根据什么确定用下降沿还是上升沿检查

楼主(2015-01-27):
如果代码里的输出寄存器是在电平敏感的块里面被赋值的,那综合的时候 out put delay 怎么做约束?

网友:
都会查的, 哪个差报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回答 那如果代码里的输出寄存器是在电平敏感的块里面被赋值的,那综合的时候输出的port口的 out put delay 怎么做约束?

网友:
set_input_delay -level_sensi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