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Encounter CTS之后报的phase delay和latency值不同

楼主(2015-01-27):
用EDI做完tree之后,ckSynthesis -report reports/cts/clock.rpt里面看到的phase delay如下:
###############################################################
# Complete Clock Tree Timing Report
#
# CLOCK: clk
#
# Mode: clkRouteOnly
#
# Delay Corner information
# Analysis View       : wc_cworst_func
# Delay Corner Name   : dc_wc
# RC Corner Name      : cworst_125c
# Analysis View       : wcl_cworst_func
# Delay Corner Name   : dc_wcl
# RC Corner Name      : cworst_m40c
# Analysis View       : lt_cbest_func
# Delay Corner Name   : dc_cblt
# RC Corner Name      : cbest_m40c
# Analysis View       : lt_cbest_scan
# Delay Corner Name   : dc_cblt
# RC Corner Name      : cbest_m40c
###############################################################

Nr. of Subtrees                : 225
Nr. of Sinks                   : 9493
Nr. of Buffer                  : 975
Nr. of Level (including gates) : 25
Root Rise Input Tran           : 0.1(ps)
Root Fall Input Tran           : 0.1(ps)
No Driving Cell Specified!
Max trig. edge delay at sink(R): ****/dout_1d_reg_28_/CK 2924.6(ps)
Min trig. edge delay at sink(R): ****/availCnt_reg_6_/CK 2777.5(ps)

                                 (Actual)               (Required)
Rise Phase Delay               : 2777.5~2924.6(ps)      0~10(ps)
Fall Phase Delay               : 2798.2~3082.2(ps)      0~10(ps)
Trig. Edge Skew                : 147.1(ps)              150.3(ps)
Rise Skew                      : 147.1(ps)

但是,运行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skew得到的结果却是:

  Clock: clk
  Analysis View: wc_cworst_func

        Skew           Latency              CPPR             Clock Pin
---------------------------------------------------------------------------
                         2.103                          r    ****/arrFiFo_reg_41__1_/CK
       0.226             1.832            -0.044        r    ****/availCnt_reg_0_/CK

为何两边报的insertion delay和skew都差别这么大?

网友:
phase delay可能有derate值吧, 一般看phase delay,

网友:
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skew 的skew是wc_cworst_func corner下的值,但clock.rpt中的skew是哪个corner的呢? corner不同skew自然也不会相同。

楼主:
刚刚确认了一下,latency 确实不含OCV因素,那应该就是楼主说的原因了,谢谢

网友:
update I/O latency

你的clock root上可能有source latency

网友(2016-03-23):
学习了   为什么我发的帖子没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