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dentifier not declared问题

楼主(2015-01-27):
大家好,我今天用spectreVerilog做数模混合仿真,仿真总提示这个错误,然后我建立一个新的Library,把之前的这个仿真原理图复制进去,然后重新建立config,就可以仿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之前的不能仿,而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库里面就能仿呢?这是什么原因啊??附上错误提示图,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我根本没有reset这个信号,也没有io_gnd和io_vdd

楼主:
再问问那个testfixture.verimix文件在哪呢??是什么文件啊

网友(2021-02-03):
解决了吗?我现在跑不了太难了

网友(2022-03-01):
楼主,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最后只能拷贝原理图到其他库才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