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中pad的FP问题

楼主(2015-01-27):
pad的FP pin应该是自动连接,但是在做place_opt后,FP直接连接到TIE cell上。有什么方法避免此状况吗?谢谢!在flat place时,FP并没有连接:

fp

fp

在place之后,FP通过net被连接到TIELOTL上:

place

place
很奇怪。

网友:
网表里面对FP pin有使用么,不要出现,

n30 是接到tielo还是VSS ,

可以用set bind_unused_hierarchical_pins false  试试,在place之前,

楼主:
回复 网友A:

  n30连接到tielo上了。按理来说FP是不应该连接到net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按你说的做了了,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