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encounter中怎么替换某一类cell

楼主(2015-01-2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placeinstance之后有很多instance面积太大,超出welltap的距离,而且都是同一种ADDFHX8M,而且数量很多,
一个个进行ecoChangeCell的话,太麻烦,有没有办法整体把这种instance全都替换成驱动能力比较小的单元呢?

网友:
foreach_in_collection + all_instances [get_lib_cells...] + dbResizeIn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太感谢了,,,帮了我很大的忙,谢谢!!

网友:
ecochangecell -downsize也行的,
setEcoMode -skipupdatetiming -skiprefinepla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刚才用您说的命令,尝试了一下,为什么不能替换呢,我的命令是
foreach_in_collection all_instances [get_lib_cells ss_1v62_125c/ADDFHX8M]  downsize
不知道我这样有什么问题吗?我想把ADDFHX8M都替换成ADDFHX4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您这个设置是不是eco替换之后,就不会再变化了,即使后面自动修复timing违例的时候,也不改动这些单元,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谢谢!

网友:
也是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Timme

您好,我刚才用您说的命令,尝试了一下,为什么不能替换呢,我的命令是
foreach_in_collection all_instances [get_lib_cells ss_1v62_125c/ADDFHX8M]  downsize
不知道我这样有什么问题吗?我想把ADDFHX8M都替换成ADDFHX4M。
引用 网友C:

。。。

  1. foreach_in_collection miao [all_instances [get_lib_cells ss_1v62_125c/ADDFHX8M]] {
  2. dbResizeInst [get_property $miao -hierarchical_name] ADDFHX4M
  3.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大 icc对应怎么做

网友:
get_alternative_lib_cells xxx  可以有类似的功能,但不如downsize,upsize那么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