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频率与运放3dB带宽关系

楼主(2015-01-27):
一些论文里提到:主运放3dB带宽一般要大于斩波频率的2倍以上,我现在需要的斩波频率是四十khz左右,也就是说主运放的dB带宽应该是80KHZ以上,但是我仿真出来的结果才几十HZ。

主运放结构图如下所示:
采用二级差分运放,Vin和Vip是第一级的输入,P5020_D和N5128_G是第一级运放的输出,也同时是第二级运放的输入,Vout是第二级运放的输出。通过有源电流镜实现双端输入单端输出。输出采用前馈AB类

CP1,CP2,CN1,CN2是控制斩波开关的时序,在仿真运放带宽的时候,我把控制开关的信号设置为固定电平,CP2=0,CP1=1,CN1=3.3,CN2=0,这样暂时不考虑斩波的功能(不知道这样对不对)。P5020_G N1393-G是增益提升结构的输出,而增益提升结构的输入是相连斩波开关的输入。

仿真DC时,开关处于线性区,悬浮电流镜只有一个管子导通,第二级运放的两个MOS管只有一个饱和,一个处于线性区(我分析了下悬浮电流镜两个管子都导通应该是指轨到轨输入情况下,现在只有一个PMOS输入,所以有一个管子截止,不知道这个分析结果对不对)

交流仿真低频直流增益99dB,3dB带宽才10HZ! 和要求的KHZ差距太大了,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闭环3dB带宽?闭环3dB带宽是不是相当于开环单位增益带宽?   另外非轨到轨运放采用悬浮电流镜,悬浮电流镜是不是只有一个MOS导通?
   谢谢您啦!

网友:
开环增益太高,-3DB就低。如果GBW内单极点的单位增益闭环就差不多使你的GBW,看你闭环要多少增益咯。

网友:
关于带宽,主要考虑闭环,到底chop的频率与运放的频率是多少倍的关系应该根据具体的电路要求而定,不可一言蔽之。关于你的“悬浮电流镜”,有些不懂。

网友:
悬浮电流镜  用垮导线性环来分析  是吧?

网友:
看你怎么使用,也就是闭环带宽,运放前面的斩波是把信号调制到Fs~2*Fs这个带内,所以闭环带宽也就确定了。

网友(2015-10-23):
好像没几个懂的啊,这个运放不是很常见吗,还有斩波要看你的应用啊,如果有反馈的话,对信号的放大与对失调的抑制是折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