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顶层金属用哪一层金属的DRC规则

楼主(2015-01-27):
用总金属层数为4层的工艺规则,绘制只有两层金属的芯片版图,第二层金属采用哪一个DRC规则?直接用Metal2的规则还是Topmetal的规则。

网友:
一般采用top metal rule,如果对bonding没影响也可以用metal2

网友:
我们都是TOP层啊

网友:
一般都用顶层去做,如果顶层是厚铝什么的,你用metal2做不是不对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工艺厂家给的PDK安装包安装的3层金属工艺,里面的第三层规则也不是顶层金属规则啊,

网友:
问一下,一般都用tm,要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