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快捷键

楼主(2015-01-27):
在改layout的时候,一个layout里有很多个是相同的cell,有没有快捷键快速选中同名的全部cell,不用鼠标一个个去选中?

网友:
我知道在Laker里可以用Find指令搜指定名称的Cell,然后可以选中所有搜出来的Cell。

网友:
楼上说的没有错 virtuoso里  的Search 功能也可以实现Replace一般快捷键是shift+s search for 选inst

楼主:
多谢2,3楼的回答,你们的办法不错,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快捷,我的想法是用鼠标双击,或者其他快捷键,就可以选中所有相同的cell,我的工具是virtuoso

网友:
用工具栏中有一个EDIT选项,里面有一个search。点击进入search界面,有一个search for 选项,选择你要选择的东西的属性,点击add criteria,在下面写下约束条件,apply!

网友:
学习啊 ,我也想知道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求的这种功能只能找高手写script............

楼主:
呵呵,高手在哪里?我打算用5楼的思路写个skill程序,多谢5楼

网友:
virtuoso快捷键是shift+s 很方便啊,从TOP层到底层,一下子都可以替换的

网友:
是一般设为shift+s啊  不就是这个功能么

网友(2015-03-01):
可以用skill 不是很难  给你个提示
1 geGetSelectedSet()~>cellName 得出所选的cell的name
2 用foreach 对每个Inst 循环 查找属于这个cellName的 cell
3 如果是这个name  选中 geSelectFig()
4 如果不是这个name  什么也不做 nil

网友:
procedure( same()
   let( ()
      cv=geGetSelectedSet()
      cv1 =geGetWindowCellView()~>instances
cellName1 = car(cv~>cellName)
foreach(cell cv1
if(cell~>cellName == cellName1 then
geSelectFig(cell)
else
nil
);if
);foreach

   ) ;let
) ;procedure

你可以试一下可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大神你来晚了,我已经写了一个,跟你的类似,还是非常感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我果然和我猜的一样  来晚了  不过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