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源跟随器做“缓冲器”的问题

楼主(2015-01-27):
请问拉扎维第三章介绍源跟随器的时候开头一句话是:对共源极的分析指出,在一定范围的电源电压下,要获得更高的电压增益,负载阻抗必须尽可能大。如果这种电路驱动一个低阻抗负载,为了使信号电平的损失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就必须在放大器后面放置一个“缓冲器”......请问什么是使信号电平损失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呢?

网友:
信号电平的损失与运放增益强相关,增益越大,信号经过放大后的损失就越小,也就是失真会越低
但高增益运放的获得往往需要高输出阻抗,为此它不能直接驱动电阻负载,否则输出阻抗会被负载阻抗
拉小,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源级跟随器来隔断,这样,一来没有降低高增益运放的增益,同时源级跟随器输出阻抗低,也非常适合驱动电阻

网友:
增大输出电流
要不电压拉不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详尽的回答,那为什么输出阻抗会被负载阻抗拉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说的详细点儿吗?

网友:
   实际输出阻抗相当于空载输出阻抗和负载阻抗的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 谢谢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比如你带一个1K的负载,输出电压1V的时候需要1mA电流,但如果你的输出级给不出这么大电流,电压就达不到1V。假设你的输出级最大输出电流只有0.1mA,那么你的输出电压就是0.1V而达不到你要的1V。简单说就是这样了,当然输出级的电阻是负载电阻和电路输出级的并联,输出电流也不完全是加在负载电阻上。这里只是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意思,希望有用。

楼主(2015-04-05):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E(2015-10-08):
高增益运放一般输出阻抗较大,很难驱动低阻抗负载,而偏偏负载一般都是低阻抗。所以就要加一个source follower当做buffer,source follower的输入阻抗很大,可以完整的传递信号;输出阻抗又一般,因而适合驱动负载。

网友(2016-08-03):
回复 网友A:

   最后一句,为什么‘源级跟随器输出阻抗低,非常适合驱动电阻呢

网友(2016-10-29):
回复 网友F:

我是这样理解的,源跟随器有着无限大的输入电阻和趋近于零的输出电阻,电压增益趋近为1,当一个高增益高输出阻抗的电路与它相连接时,电流减少的很小,输出电压也跟输入电压大致相等,即增益得到了有效的传递,然后因为输出电阻很小,与比较小的负载相并联时总的阻抗不会拖低,增益不会减少,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加buffer驱动小负载时,增益达不到,输出的电压也达不到那么高的值。如果加了buffer,增益被有效传递(即输出阻抗不会被小负载拖小,增益也不会变小),所以输出的电压可以达到那么高的值来驱动电阻。就酱紫

网友G(2020-08-07):
引用 网友E:
高增益运放一般输出阻抗较大,很难驱动低阻抗负载,而偏偏负载一般都是低阻抗。所以就要加一个source follo ...

道理明白了,但是为什么原跟随器表现出高的输入阻抗?如何求输入阻抗呢?

网友(2021-10-13):
引用 网友G:
道理明白了,但是为什么原跟随器表现出高的输入阻抗?如何求输入阻抗呢? ...

输入阻抗就是源跟随这个管子看向栅级的阻抗。这其实就是输入输出阻抗的定义问题,要弄清楚。